楼主(2016-08-22):
ABB800系列,应该是雷击机,模块整流电路坏,开关电源的负电源上的负载TL052C短路,就是那个竖着的大电容旁小板上的,还有两个TL052C短路,位置是环形变压器那个地方竖着的两个板上,换新后,还不开机,查是开关电源震荡块13488坏,用3488B,代换,开机显示正常,电源有点丝丝的响声,感觉不影响什么。现在一运行,就显示23
40短路故障,模块是二手模块,光耦A3120已经全换掉,拆掉模块运行,还是报2340,上电不运行时,不提示有故障,电流互感器静态输出是0V,两个小板上的TL052C是检测500伏的,有三路是检测输出U V W 三相的,因为两个小板上的TL052C的输入信号,是接到上面的,具体检测什么的不清楚,两个小板上的TL052C静态都是输出0V,输出的信号和电流互感器的信号都去往大电容旁边的板子上,测量驱动光耦的供电为,负供电-8.5伏,正供电23伏,想测一下六路脉冲,运行就保护,没法测,大电容旁边的板子和控制板都已经换过,有和这个一样的机器,现在不知怎么查下去,请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
就是这个板

网友A:
RASI-01C驱动保护板坏了

楼主:
刚才没传上来图片

楼主:
那个板子已经换过啦,把好的机器上的装上去,还是报2340

网友B:
主板呢   看了吗

楼主:
代换过了

网友C:
电源板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D:
说明书里面是这么说的

楼主:
电压正常的

网友E:
我觉得还是确认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两机器对比,驱动光耦负供电上管-8.5,正供电26.7伏,下管负供电-10伏,正供电24.3伏,好的机器上管负供电-8.6V正供电22.7V,下管负供电-10V,正供电21.3V,各位师傅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F:
看一下接线端子处有无打火短路现象

网友G:
换电流小板

楼主:
这个故障已经确定,是竖着的那两块小板坏,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