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查询

楼主(2016-08-22):
组态王历史报警怎样查询

网友A:
这个没有看。。但我建议你看组态王的帮助手册在线翻。。这么好平台不利用,,真的,,,,,

网友B:
想要查询报警,首先在“数据词典”中,点击需要定义的变量,在第二项报警定义中,选择  高低  还是开关  以及报警注释等。

在报警画面中加入工具箱的 报警窗口 就好了

网速不行  画面上传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