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2):
s7-200smart和HMI的以太网通讯   与s7-200smart和s7-200smart的以太网通讯 是不是不一样  前者不需要编程就可以通讯  后者需要使用put/get编程才能通讯

网友A:
你的问题像绕口令一般,是哪一种触摸屏

网友B:
触摸屏和smart200PLC的以太网通信都不需要编程,只要这个屏支持和他通信。

网友C:
smart200PLC之间通讯需要put/get编程才能通讯

网友D:
HMI是专门用来和plc通讯的,内置了读取plc内存的程序,所以不需要程序。plc和plc之间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通讯,并且plc之间也并不明确是否要通讯,所以需要使用者自己去通讯。

网友E:
楼主说的没错表情   就是问题看起来 有些绕

网友F:
HMI是专门用来和plc通讯的,内置了读取plc内存的驱动程序,所以不需要在程序中另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