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4ES00R2型PLC

楼主(2016-08-22):
其ERROR亮红灯,不能工作,怎么回事,求大师。谢谢

网友A:
检查程序有没有问题, 程序没问题清空PLC 看看

网友B:
还能联机吗

网友C:
PLC里面的程序有错误,检查程序。

网友D:
PLC里面的程序有错误,检查程序

网友E:
能联机先清除内存试下,如果不能联机了那就报销了,要换CPU板了;

网友F:
可连机检查程序;
如果程序有备份,亦可用简单程序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