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片过热烫手

楼主(2016-08-22):
一台炉窖设备,在运转过程中离合器片烫手,排除过载的可能,请问还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A:
离合器线圈电压正常吗,有没有匝间短路。

网友B:
是不是离合器片间的间隙过小了。

网友C:
离合器打滑吗。

网友D:
是不是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合器打滑吗。
这个可能性较高

网友E:
摩擦式的离合器?

网友C:
离合器片可们薄了。

网友F:
是否沾油导致摩擦力不足有相对摩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