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2):
哪位修过日业变频SY3200  250KW,单板测试时怎么屏蔽E OCP故障,求指点!模块驱动板上面接到输出的那跟白线时检测的吗?

楼主:
没有人修过吗?我先顶一下,有知道的请江湖救急,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把模块板上的一根检测线和模块的正极短接,再运行就可以了,望用到的同仁借鉴,少走弯路!

网友A:
所以说有时候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B(2016-10-16):
怎么联系您啊?18021229667

网友B:
联系我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事吗?

网友C(2023-03-15):
求告知怎么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