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稳压器控制板电路图

楼主(2016-08-22):
求此款三相稳压器控制板电路图,以及控制原理,主电路清楚,主要是最后一张图的那两块板子的线路以及稳压原理,谢谢。

网友A:
估计不好找,自己仔细画画吧。

网友B:
元件不是很多。

网友C:
这个电路板很简单自己可以测绘,就是用了一个IC做电压比较输出控制。

网友D:
器件不多,自己画应该问题不大,原理估计就是比较调整啊

网友E:
我也想要这种电路图和原理,楼主要是找到了也给我一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此款三相稳压器控制板电路图,以及控制原理,主电路清楚,主要是最后一张图的那两块板子的线路以及稳压原理,谢谢。
目测该板详细电路:带散热片的三极管是7805或者7812做供电,两个旋钮电位器是调节检测参数的高低,两个继电器是高低信号的驱动输出,集成块是比较器。

网友G:
芯片好像是LM556。
双稳态转换?
这个电路求不到,只有自己画。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部门经理让我做TPP讲给他听,还要他能听得明白,网上又找不到控制板图,设备又不让停电,算是没招了

网友H:
正面、背面来一个直视高清照片上来,看能否给你绘出个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带散热片的是7815稳压管,猜测是给芯片556供电,滤波电路能看懂,至于取样电路和怎么比较调节,稳压就看不懂。(电子小白)。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我明天带电拆下来拍几张看看.

网友I:
哇!遇到这样的老板,也够你受的,他懂吗?不懂的话,还要讲的他明白?!那你可有事干了!

网友J:
你告诉他:这个不是你设计的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打份工,人在屋檐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打份工,人在屋檐下。
记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