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设备上有一个测试模块,装配模块和分拣模块,是用的夹爪同步取放循环的。
如果测试失败了需要在分拣模块中将不良品推走,良品推入下一步。也就是说
测试出不良了必须再等两轮不良品才能到分拣模块。
我这个是有两个通道同时工作的,所以必须任一个通道出现问题都要能准确处理。
我是采用如下图所示的方式,但是如果出现连续的不良(三个以内再次出现),后面的那个就没办法推出去。
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请提供个思路,谢谢啦。

网友A:
用移位指令应该能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哦,我好像有点想法了,谢谢谢谢,我再去看下移位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指点啊~能够达到目的还比我原来那个简单准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其实我自己都不懂,就是感觉这个指令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我就没想到啊,而且确实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