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现有CP1H-X40DT-D的PLC,松下A4伺服电机,触摸屏,如何做到在触摸屏上设定:比如5MM,设定好后,启动电机就会跑5MM,伺服和PLC触摸屏要做哪些设定。伺服有装减速器,1:10.丝杆螺距是10

网友A:
先计算一下,1mm要多少脉冲,剩下的就简单了

网友B:
计算好后驱动器上设好电子齿轮比,屏上给PLC对应的脉冲数就行了;

网友C:
屏上设定长度,到PLC计算成相对应的脉冲数。

网友D:
还要知道你伺服走一圈是多少个脉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屏上设定长度,到PLC计算成相对应的脉冲数。
我的思路也是这样,屏上设脉冲数对操作人员来说不是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屏上设定长度,到PLC计算成相对应的脉冲数。
我的思路也是这样,屏上设脉冲数对操作人员来说不是很方便。
屏一般标的是mm,以维纶屏为例。假设伺服目前为10000脉冲一圈,经过减速机就是100000脉冲一圈,也就是100000脉冲行走10mm。直接在维纶屏相上对应的D数值元件属性里设置数字格式,小数点后4位,小数点前3位(这个一般限制数值大小的),然后你屏输入1,你后面加个单位为mm。实际屏写到PLC里面的脉冲值为10000。然后你走的距离也为1mm

网友G:
楼主需要设定数据主要在伺服驱动器上,具体看手册:输入电源,单相还是三相,电子齿轮比等。楼主参考位置模式的设定方法。

编程时:1:设定速度
如果电机为 3000r/min ,50r/S, 每转的脉冲数设定为A,则最大速度为50A/s。可选速度为每秒50A个脉冲,电机运行最低速度尽量不低于10r/min,以免影响伺服电机寿命,最小速度可设定为每秒A/6个脉冲。考虑到还有启动速度设置。因此  最大速度>实际运行速度>启动速度 >最小速度;
2.设定行走距离  设走5mm。 螺距是10mm,减速比1:10;电机走1转,实际距离就是1mm,  走5mm,电机就是5转,每转脉冲数为A,则电机行走的脉冲数为5A。

网友H:
首先知道丝杆导程。然后知道一圈距离是多少,然后多少脉冲一圈,就清楚了。

网友I:
学习了一下了知识了

网友J:
根据电子齿轮比以及编码器线数,计算实际走1mm需要多少个脉冲,触摸屏里肯定只能输入距离(毫米单位)

网友K:
屏上面输入的肯定不能是脉冲数,你懂,操作员不一定懂。屏上面输入单位mm的数,PLC自己换算成相应的脉冲数就好。

网友L:
说到底就是数学的四则运算

网友M(2016-09-24):
D200 D160 是在触摸屏上设定的距离值,
请教一下,D50里面是距离值,还是要走的设定距离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