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欧姆龙CP1H-NA20DR-D是内置模拟量功能的PLC,使用的通道是0通道,0——10V输入,为什么我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进行编程,无法实现A/D转换呢/

网友A:
那一般是编程错误了
或者看看设置里面信号对不对。比较简单的。

楼主:
你好,能帮我看看是哪里错了吗?

网友B:
程序贴出来,大家看一下

网友C:
看帖子就知道你是没认真看资料
哪里有“CP1H-NA20DR-D”这个产品
听3楼的话

网友A:
cp1h-xa40dr-a是带模拟量的

网友D:
CP1H只有40点的型号,是CP1E-NA20DR-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型是欧姆龙CP1E-NA20DR-A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A/D转换程序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你这程序地址对吗

楼主:
输入电压为1V,经过对应,这个结果应该是对的,请各位看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噢 省略句容易引起误解
作为CP1H 有20点的Y型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不有A/D转换嘛

网友E:
下载的时候要不设置打钩传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