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各位大神,以前在武汉本田做项目的时候,发现本田车间里面有那种设备故障报警广播,意思就是在车间里面哪台设备报警都会实时播放出来,这样保全就能知道去处理,最近有个想法,自己也想给自己公司做一套这样的,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因为相关资料都没有,具体的框架也不知道该如何构建,所以想在这里咨询下各位大神

网友A:
这样做有什么好的,每天喇叭乱叫要被吵死。

楼主:
有利有弊嘛,这也是能够提高设备异常处理速度

网友B:
全部设备连网就可以了

网友C:
把所有故障点通过线连接 或者 环网通讯 集中到一台主站控制器上,控制器来控制语音就好了。

网友D:
看你想简单点弄还是复杂点弄咯

网友E:
你把每台设备的故障讯息通过数据线传送到收集器,然后...  ....

网友F:
之前我咨询过紫金桥组态软件公司,他们可以做这个项目,每台机床上面安装采集模块,把机床的运行状态采集后通过采集模块上传到电脑上面。

网友G:
每台设备可以装一个声光报警器。

网友H:
前提是你要自动化的程度和打算投多少钱要清楚才好配置方案

网友I:
多个香炉多个鬼,小日本好像用的是讯零,也有用通讯模块的.

网友J:
直接无线网络采集数据,O(∩_∩)O哈哈~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利有弊嘛,这也是能够提高设备异常处理速度
汽车厂的设备从来就是大手笔投资的,因为利润可以保证收回投资。比如使用昂贵的CAN总线,工业以太网总线,流水生产线上所有的机械手和所有的附属设备均使用现场通讯总线的传输方式。
这样就有一个好处,整个工厂的设备,包括厂房的通风系统和空调系统都可以联网,数据全部集中起来进行处理。

网友L:
可能报警信息都是操作人员手动输入到系统里去的

网友M:
楼主先了解一下价格后汇报给老板,然后就不要想此事了。

网友N:
每台设备都会有一个报警输出点
汇集到一起做个总报警

网友O:
俺们是不同的线声音搞不一样,这样操作者就知道是否是自己的设备出故障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以前在武汉本田做项目的时候,发现本田车间里面有那种设备故障报警广播,意思就是在车间里面哪台设备报警都会实时播放出来,这样保全就能知道去处理,最近有个想法,自己也想给自己公司做一套这样的,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因为相关资料都没有,具体的框架也不知道该如何构建,所以想在这里咨询下各位大神
做这个系统,涉及到原有设备系统的技术升级与改造。
此功能非常实用,外行说,不就是一个语音系统吗?如果你是内行,一台设备上没有预留有多余的通讯端口的PLC控制器,要是连IO点数也都全部用光了,你打算怎么让它和语音系统通讯呢?

网友P:
用对讲机多方便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以前在武汉本田做项目的时候,发现本田车间里面有那种设备故障报警广播,意思就是在车间里面哪台设备报警都会实时播放出来,这样保全就能知道去处理,最近有个想法,自己也想给自己公司做一套这样的,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因为相关资料都没有,具体的框架也不知道该如何构建,所以想在这里咨询下各位大神
做这个系统,涉及到原有设备系统的技术升级与改造。
此功能非常实用,外行说,不就是一个语音系统吗?如果你是内行,一台设备上没有预留有多余的通讯端口的PLC控制器,要是连IO点数也都全部用光了,你打算怎么让它和语音系统通讯呢?
说的不错,赞同

网友R:
估计需要花大钱吧

楼主:
因为车间用的设备Plc都无网络端口,自己想把每台设备的故障输出汇集到一个信号采集模块,在最后通过网络传输到终端,由此终端直接输出对应的故障代码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楼主先了解一下价格后汇报给老板,然后就不要想此事了。
最后状态也就这样了

网友T:
看你投资多少钱了,对讲机快又方便,无线传输也行,设备联网也行,

网友U:
得了每台设备输出一个故障报警点放在你们保全室。表情这个够便宜吧,我们以前的单位就是在每台设备上安装报警装置的,看了就知道哪台设备故障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因为车间用的设备Plc都无网络端口,自己想把每台设备的故障输出汇集到一个信号采集模块,在最后通过网络传输到终端,由此终端直接输出对应的故障代码
一台设备N多的故障现象,比如马达烧毁,电源跳闸或者缺相,变频器过流过压或者接地报警,伺服马达堵转报警等等。
在设备的PLC控制器上没有多余的通讯端口的情况下,只能使用开关量报警信号传输的方式实现报警信号的传送,比如设备有10种不同的报警信号,就必须使用11根导线传输报警信息。

这样的系统的施工量巨大,并且制作集中显示系统也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