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触摸屏如何写如负数,例如果drvi  k-200  k1000  y0  y4

网友A:
-200=200*(-1),200写在屏上,plc里做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屏上不支持带符号的数字输入???

网友C:
威纶通屏是可以输入负号的。

网友D:
可以在屏中数值输入元件属性中设置数据类型,然后直接输入负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支持的

网友E:
没有做过。。可以看帮助手册

网友F:
就是文本还支持带符号数据呢,触摸屏肯定支持,除非你数据格式选择不对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您这个屏幕录像动画用什么软件弄的。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去这个网址看看吧。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2836

网友G: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