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盟立伺服器开关电源七脚芯片炸了,看不到型号了,有谁知道请告之。

网友A:
来个高清图片看看!

网友B:
还有七脚芯片,是八脚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七脚有可能,五脚的也有

网友B:
可能是我理解错误了,我以为是贴片类的芯片。

网友C:
tny280就是7个脚的

网友D:
七脚电源ic很多,你要看它外围电电路接了些什么原件,可以分析出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