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施耐德交流接触器LC1D09MC7这款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的功耗多少?

网友A:
保持状态10瓦左右,吸合状态68瓦。

网友B:
或可查产品说明书或产品样本,看有无相关描述;
另,该论坛好像不允许同一个问题多次发帖。

网友C:
问LZ为什么要关注它的功耗呢?

网友D:
起动时70VA,吸持时10VA以下,热耗散2~3W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厉害,这都知道!

网友F:
删除一个重复主题“施耐德交流接触器LC1D09M7C”;其两个跟帖,分别如下:
1楼,fsjnzhouyan,50Hz 吸持平均功耗7VA。
2楼,wang4370,能说一下为什么算功耗吗?

如果发觉文字有误,可以修改,或者在跟帖中说明,而不宜重复发主题。
1楼、4楼回复数值接近,楼主可参考核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给它单独一个变压器,国外的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