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行车上一只400W高压钠灯,出现亮一段时间后熄灭,等十多分钟后又亮起,如此反复。先认为电压问题,在吊重物时电压降可能太大,但查后否定了。又认为那里接触不好,检查下来也没问题。换镇流器、触发器也无效。最后换灯管,换下来的灯管仔细一看,原来是个250W的灯管。夜班的电工没仔细看灯管功率,摸着一支就给装上了,结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A:
老大,400的和250的尺寸会一样?

网友B:
应该不会,我试过

网友C:
不会吧,400W灯管镇流器压降较小的呀

网友D:
什么奇葩的电工都有啊?!

网友E:
灯换小了会出现这种问题?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F:
原400W的换250W的会出现这问题??
没遇到过!

网友G:
400W的和250W的镇流器、触发器不一样的

网友H:
400W的电流大,用错250W 。钠管过热

网友I:
应该一样吧,再换个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老大,400的和250的尺寸会一样?
一样大,我这里就两种都有,每次换都得仔细看一下。

网友K:
我们一般用自镇试的

网友L:
没遇到过!

网友M:
大功率更换小功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小功率更换大功率的才有问题,对吧。

网友N:
我08年时遇到过 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400的和250的尺寸会一样?
灯头完全一样,玻璃管稍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一样吧,再换个试试
这种情况已发生二次,第二次出现时,日班电工马上拿了400W灯管给换上,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0W的和250W的镇流器、触发器不一样的
触发器是通用的不讲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400W灯管镇流器压降较小的呀
但实际上确实发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400W灯管镇流器压降较小的呀
但实际上确实发生了
嗯:不管我信不信,反正你确实发生了

网友O:
做事太粗心了

网友P:
现在应用LED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Q:
哎,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呢?

网友R:
这种灯确实有这种毛病!

网友S:
我们原来是高压汞灯,现在全部换成金卤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们原来是高压汞灯,现在全部换成金卤灯了
以前我们也用过金卤灯,但在室外用金卤灯的光色不如高压钠灯穿透力强,因此现场的工作人员要求用高压钠灯,现在已有一部分用LED灯,但光色依然用的金黄色,而不是白色。

网友T: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