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空调的问题

楼主(2016-08-23):
空调内机蒸发器结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制冷剂少了一点,温控器可能坏了造成压缩机始终运行,这二种情况都会结霜。

网友B:
明显是风力不够,如果柜式老机,关机水冲冷凝,你会有惊奇发现…

网友C:
脏了,洗吧

网友D:
管子折了造成二次截流

网友E:
滤网脏,雪种压力不够。

网友D:
内机风扇坏了也可能

网友F:
几种意见都有可能蒸发器结霜甚至结冰
家用空调没定期清洗滤网,先从这里下手

网友G:
雪种少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一,管路堵,二,缺雪种

网友I:
1、室内机太脏,会出现结霜
2、可能内机风机转速慢了,会出现结霜
3、空调制冷系统有漏点,使空调制冷系统中氟利昂少了会出现结霜
4、有时室内机蒸发器温度过低会形成水滴或引起结霜,影响制冷效果。

网友J:
11楼的全面啊。

网友K:
这个,我没有遇到,只是理论上分析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楼主,看了大家的分析,问题是内机风机慢了,可是检测风机又查不到原因

楼主:
风机电容换过,轴承也换过,绕组测电阻也没觉得有问题,有高手吗?

网友L:
内机的滤网脏不脏?
吹出的风温度是否和设置一致?
如果不一致就是冷媒不足了

网友M:
估计是室内机电机有短路的情况,建议换内机电机

楼主:
回16楼,吹出的风温度这么会和设置的一样呢,

网友N:
回复 网友I:

网友O:
室内机太脏,会出现结霜.制冷系统有漏点,使空调制冷系统中氟利昂少了也会出现结霜。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楼主,看了大家的分析,问题是内机风机慢了,可是检测风机又查不到原因
室内机结霜或者结冰,多半是雪种少了或者漏了。室内机的风机,如果风量调节到最大,室内机又还没有结冰堵住进风缝隙的时候,如果风量还是少,请用毛笔清洗室内机圆筒风叶。

楼主:
问大家一个问题,冷媒少了,内机结霜是什么原理,我理解不了,冷媒少了应该不结霜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Q:
先洗下室内机滤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