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3):
S7200编程如何实现PID的SV值随着时间以一个增量变化?

网友A:
使用定时器累加不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简单点直接用SM0.5上升沿做SV=SV+a,就可以了,a为每秒递增量,可参考做其他速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C:
哦,这是斜坡函数发生器的功能吗?当输入一个阶跃变量,输出按斜率随时间线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