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程序求解

楼主(2016-08-23):
请问欧姆龙程序里面的“DIFU”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和三菱的pls是一样道理

网友B:
上升沿。   建议程序和手册结合着看!

网友C:
这个基础问题最好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D:
我也刚学会这个指令,当difu置位时,下面传递的数据值就会不变。如图所示当d3自加时将0.00接通,则在接通的时刻就是将d3的数据传送到d2,而且不会变。除非0.00重新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