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料车运动控制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16-08-24):
如图,小车从原点1位开始下料,第一次向下运行,到达最下方向右移动一定距离,再往上下料,如此下料五个来回,最后到达2点。工艺要求是往复五次把料下完。自己按步骤一步步写程序感觉好繁杂,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来写程序?

网友A:
什么车?上下左右都可以走 很牛啊
假设上下为小车正反转控制,那么小车左右靠什么控制 小车上几个电机 都还没说啊 如果只有一个电机则无法实现
如果两台电机,一台控制X轴,一台控制Y轴,才可能实现你要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下左右各有两台电机,可以正反转。从上往下下料后往右移动固定距离,这个是通过接近开关来定位的。昨天把下料的程序写了一遍,感觉自己写的太繁琐了,我就是很笨的按步骤一步步的写,感觉没有必要这样,而且到时候容易混乱。

网友B:
一步步写吧,也不是多复杂;
把每次送料当做一个循环来写,重复执行两次也可以,但是要用相对定位。

网友C:
就这么几个动作能混乱到哪里啊

网友D:
直接伺服电机坐标控制,简洁易行

网友E:
这就是个平面坐标系,你可以考虑在两个马达的主动轴那边加编码器,定长走就好,或者干脆直接上伺服做绝对定位。

网友F:
使用步进梯形图指令编制步进程序,共计五步而已,不复杂,我们曾经编制过几十步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下料的五个来回只是第一个过程,后面还有几十个这样的来回,小车的动作都不一样。看来只能一步步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想过用编码器,但是机械工艺水平不太行,用编码器不太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料的五个来回只是第一个过程,后面还有几十个这样的来回,小车的动作都不一样。看来只能一步步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相对定位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望指点。

网友G:
这个貌似没有捷径哦!
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H:
这个没有捷径的。。只有一步一步来的,,才能体会到工控的辛酸,

网友I:
什么PLC 什么电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走增量的,不能走绝对位置,不然没法循环。

网友J:
如果用伺服的很简单如果是普通的电机一步步写就好了不容易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I:
SEW的电机,西门子1200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一下每次下料横移后都需要启动同样的电机,我写完程序发现很多双输出,怎么才能解决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每次下料横移后都需要启动同样的电机,我写完程序发现很多双输出,怎么才能解决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一下每次下料横移后都需要启动同样的电机,我写完程序发现很多双输出,怎么才能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中间继电器替换掉输出,然后再把中间继电器并联了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非常感谢!我现在通过调用块能行吗?每一步骤单独放一个块,第一步做完了输出一个信号置位第二个块复位第一个块,这样可以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有几个电机进行位置移动?
双线圈就是逻辑考虑不完善!

网友K:
如果是走的增量中有多次是相同的,你可以写一个单独的电机运动程序。
主程序中每一步是调用电机运动程序,比如下一格,或某一步。
这个下一格或某一步单独赋值一个量就可以了。

网友L:
小车的电机线怎么拖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电池?

网友A:
请使用步进程序。。简单没烦恼

楼主:
回复 网友L:
确实是大问题,控制柜放车上,跟车走,拖一根扁平主电缆。现在发现车上没地方放柜子,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