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4):
12个步进电机怎么控制.也没什么高科技的控制就是做蠕动泵。能正反转并且能设置灌装量和回吸量还有灌装速度就行。

我认为直接买蠕动泵通讯就好了。这样成本应该不高吧。老板想用200的定位模块用西门子200控制12个步进自己做蠕动泵。上次做了两个不是很理想现在还做。

希望大神给带你意见。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法。

网友A:
12个电机用一套PLC控制吗?

网友B:
成本太高了,换个别的plc,一个控制六个步进电机的,两个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C:
改用信捷的PLC即可,信捷一个plc本体就可以控制10轴

网友D:
自己用步进马达制作蠕动泵?泵体谁制作?还有泵的流量控制标准,谁去测量和效验?感觉很麻烦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个步进电机怎么控制.也没什么高科技的控制就是做蠕动泵。能正反转并且能设置灌装量和回吸量还有灌装速度就行。

我认为直接买蠕动泵通讯就好了。这样成本应该不高吧。老板想用200的定位模块用西门子200控制12个步进自己做蠕动泵。上次做了两个不是很理想现在还做。

希望大神给带你意见。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法。
用200做 12个 肯定是疯了 200的扩展定位模块一个块都过千了。  随便用个松下6轴 两人加起来 要么信捷10轴 再加一个。不超过3600 西门子太贵且定位控制不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办法出口客户就认西门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在想自己做没意义也不准!就是控制步进走多少圈。很不准的。谁知道他怎么想的

网友F:
4个CPU222,1个CPU224或者224XP;224与222组网;也可以用带总线(MODBUS或CANBUS)总线的步进系统,只用一个224就可以,如果是CANBUS总线的话再加个MODBUS转CANBUS就可以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日本松下呢,鬼子的出口接受不。看不起我中华呀。

网友G:
现在有带485口的步进驱动器,走通讯就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带485的驱动器自己发脉冲吗?plc直接通讯输参数就行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G:
4个smart200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smart200有和map库一样的指令吗?自己写麻烦。我想用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