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4):
各位拜托解答下。
在手册里看到运算指令能使用标志位M8020 M8021 M8022进行输出,想请问这有什么限制?比如说2个ADD指令同时达到m8020标志位的,输出会不会相互影响。
还有就是谁能传个标志位使用手册说明书,有些东西在用户手册上没有找到

网友A:
标志会被下一条执行的指令改写(影响标志的指令)。

网友B:
标志位属于立即刷新的,因此必须紧跟该指令使用,可以理解为:该指令的下一行使用有效,再往下就是未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当d4 d8 的标志位m8020 同时接通就会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当d4 d8 的标志位m8020 同时接通就会影响?

意思是标志位的状态由D8那一行决定。

网友B:
实际上很简单:第一行程序的加法指令程序执行运算后结果为零的话会瞬间导通(如果需要记忆该标记需要采用“SET”指令置位处理),此时不会影响影响第四行的M8020状态,因为在程序执行第三行开始就会复位M8020,但是第三行的加法指令执行运算时依然会对M8020进行操作,第四行就是第三行执行运算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