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4):
西门子200监控程序内有数据,但状态表监控对应地址没有数据是什么情况,另外还有监控显示红色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说明程序有错误,或运行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地址冲突了吧

网友C:
如果是v寄存器 多数是数据类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