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4):
上面 PLC输入输入端这么看的2.00  2.01对应的什么  2.02是对应的下降还是上升

网友A:
看不懂,黑色的点加虚线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这个是起重机上面的plc

网友B:
这部凸轮个开关输入PLC了么!2.00应是凸轮开关不再零位,即已经启动,上升下降取决于2.01和2.02的状态。2.03、2.04、2.05是3个速度。

网友C:
40EDR是一个24点输入,16点输出的扩展;
2.01 2.02对应上面的输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操作杆如果2.00表示不在保险位置有电状态   那2.01和上面主钩4档有电状态表示上升4档吗

网友B:
这要看程序里怎么编制了,应该是操作杆不再零位设备是无法开机的,防止设备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