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程序自锁问题

楼主(2016-08-24):
为什么这个程序输出点自锁不了?难道Q不能用来做开点吗?我接通I0.3后Q0.0接通,但是下面这个开点的Q0.0就不通,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双线圈

网友B:
看对应的输出指示灯有没有能够点亮。

网友C:
可以通的,
如果这是全程序,
如果还有其他程序,查一下其他地方。

网友D:
io2是不是动作了。

网友E:
下面我给你复位一下,你就挂了!
要看整个程序的,知道吗

网友F:
是不是还有子程序

网友G:
单看这个没问题!
但是还有其他程序吧!

网友H:
可能是双线了

网友I:
搜索下Q0.0,看看其他地方是否还有程序。

网友J:
有对q0.0复位的指令吗。

网友K:
是不是程序段同一个元件动作了,看该点有没有输出

网友L:
双线圈吧!查找下输出有几个Q0.0

网友M:
全部查一遍呗,估计还是程序里面的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M:
好的,我查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L:
好的,我查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查查,谢谢

网友N:
要么双线圈、要吗复位(I0.2)动作了

网友O:
还是需看,后面是否有指令对Q0.0进行了复位;
运行结果,是PLC执行的、还是仿真的。

网友P:
是不是还有地方对这个点操作了!

网友Q:
应该是别的地方有复位0.0

网友R:
看问题要全面,看程序也是一样的

网友S:
楼主找到问题根源通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S:
双线圈输出了。我现在单独调用块了,用的M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R:
您说的对,这个东西确实需要慢慢体会。

网友T:
问题解决步骤
第一 你要明白在PLc程序里面Q点是不允许用在输出的位置两次的 ,我强调的是输出的位置
第二  你要查一下程序里面这个Q点在其他的地方同时在输出的位置有没有重复 这就叫做双线圈输出
第三 像我们写程序 要是用M点就可以多次输出 但是他在程序扫描周期的最后一个是什么状态  那么这个M点最终输出的就是什么状态

网友U:
单这一小段程序没问题可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