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4):
大家在三相电机的启动方式上都是怎么选择的?
听别人说星三角只适用于110KW以下的电机,也有人说重载优先选择自耦降压启动(不知道依据是什么)

我觉得自耦降压启动和星三角区别不是很大吧,自耦降压一般选用65%的电压380*0.65=247  而星三角启动时每相绕组电压220,所以感觉区别不是很大,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用软起动器

网友B:
我们200KW的泵是用的变频器!

网友C:
星角起动电压是固定的,且只适应于运行时是角接的电动机。而自耦变压器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起动电压,既可用于星接电动机也可用于角接电动机,但是它价格较高,所以用得较少。一般用在运行时是星接的电动机的启动。

网友D:
自偶启动还有一个抽头是85%的好像,启动力矩比星三角大些

网友E:
还是用软启动器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见过的大电机基本都是三角形接法,还没见过星形的,自耦变压器确实还有组85%的抽头,但电压增大,降压的效果又不太明显了,我见过得都用65%抽头,所以感觉和星三角差别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偶启动还有一个抽头是85%的好像,启动力矩比星三角大些
是有一个85%的,但这样降压的效果又不明显

网友F:
我们厂没有自藕启动器,160KV的空压机电机用的是星三角。还有110KV的电机直接启动的都有,不过电机和负载是液藕连接。

网友G:
还是用软起的好。价格也高不不少。软起有多种启动方式选择,

网友H:
我感觉大电机也是用软启比较好,电机启动的声音就比星三角的好。

网友I:
我绕过一普通电机4千瓦星接,一般都是角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见过的大电机基本都是三角形接法,还没见过星形的,自耦变压器确实还有组85%的抽头,但电压增大,降压的效果又不太明显了,我见过得都用65%抽头,所以感觉和星三角差别不是很大
是的,星三角起动应该是降压起动时的优选方案,4Kw以上都是角接的。
自耦变压器起动其实是得不偿失的,现在许多书上都说自耦变起动可以重载起动,完全是胡说,如果笼形异步电机可以重载起动,那普通绕线式电机还有必要存在吗?还有现在的书上计算的自耦变的起动转矩只是理论值,与实际不符。实际上自耦变本身有电压降,一般达10%,变压器工作需要励磁电流,起动用自耦变的励磁电流不大于工作电流的20%。计入电压降后,实际的输出抽头电压只有55%与70%,前者已不如星三角起动,再计入20%的励磁电流,自耦变压器的65%抽头起动与星三角起动相比,起动转矩小起动电流却要大,谁优谁劣已很分明。
有人会说那我用80%抽头起动,但这要用更大的起动电流来换取的,实际上在许多场合是行不通的。更大的起动电流会造成更大的电压降,电压降增大,电机得到的电压降低,起动转矩又会下降,达不到增加起动转矩之目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偶启动还有一个抽头是85%的好像,启动力矩比星三角大些
是有一个85%的,但这样降压的效果又不明显
常见的是65%与80%两种

网友K:
用变频器启动的飘过。我好想从来没用过直起或降压启动类的,电机都是调速的,不论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都需要加控制器。早前用滑差离合器调速交流电机,后来用变频器调速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变频器启动的飘过。我好想从来没用过直起或降压启动类的,电机都是调速的,不论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都需要加控制器。早前用滑差离合器调速交流电机,后来用变频器调速交流电机。
滑差离合器只能调速,但不能启动吧,至多能做到轻载(负载脱开)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见过的大电机基本都是三角形接法,还没见过星形的,自耦变压器确实还有组85%的抽头,但电压增大,降压的效果又不太明显了,我见过得都用65%抽头,所以感觉和星三角差别不是很大
是的,星三角起动应该是降压起动时的优选方案,4Kw以上都是角接的。
自耦变压器起动其实是得不偿失的,现在许多书上都说自耦变起动可以重载起动,完全是胡说,如果笼形异步电机可以重载起动,那普通绕线式电机还有必要存在吗?还有现在的书上计算的自耦变的起动转矩只是理论值,与实际不符。实际上自耦变本身有电压降,一般达10%,变压器工作需要励磁电流,起动用自耦变的励磁电流不大于工作电流的20%。计入电压降后,实际的输出抽头电压只有55%与70%,前者已不如星三角起动,再计入20%的励磁电流,自耦变压器的65%抽头起动与星三角起动相比,起动转矩小起动电流却要大,谁优谁劣已很分明。
有人会说那我用80%抽头起动,但这要用更大的起动电流来换取的,实际上在许多场合是行不通的。更大的起动电流会造成更大的电压降,电压降增大,电机得到的电压降低,起动转矩又会下降,达不到增加起动转矩之目的。
谢谢你的耐心讲解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这是从网上随便找到的一个信息,但这种技术很成熟和古董,所以原理是一样的介绍。我做过滑差离合器的试验,只要它在额定励磁下,输出满转矩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滑差离合器启动能力不容置疑。

为什么滑差离合器会被变频器取代呢?它有两点是致命的,其一是功率不能太大,大功率的滑差离合器体积也大,限制了应用场合,更致命的是这种调速和启动的技术浪费电机的功率资源。传动效率低。特别是低速状态,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变成了热能浪费掉。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们厂没有自藕启动器,160KV的空压机电机用的是星三角。还有110KV的电机直接启动的都有,不过电机和负载是液藕连接。
液藕连接是啥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东西我见过,可以调速,但电机始终是以工频运行,包括启动。
滑差离合器是电机以工频运行后再通过离合器调整机械的转速,与电机没关系,更 与电机的启动方式扯不上关系

楼主:
液耦就是一个软连接,两部分靠液压耦合到一起,当电机转速达到一定时油由于离心力跑到边缘部分使两部分耦合到一起,这个都是机修搞本人没拆过,但大致就是这么个原理,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是从网上随便找到的一个信息,但这种技术很成熟和古董,所以原理是一样的介绍。我做过滑差离合器的试验,只要它在额定励磁下,输出满转矩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滑差离合器启动能力不容置疑。

为什么滑差离合器会被变频器取代呢?它有两点是致命的,其一是功率不能太大,大功率的滑差离合器体积也大,限制了应用场合,更致命的是这种调速和启动的技术浪费电机的功率资源。传动效率低。特别是低速状态,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变成了热能浪费掉。
-    -滑差电机用起来确实挺好。锅炉,粮食烘干设备等都能用到,但好像最大也就5千瓦以内  太大不行,较大功率情况下,还是用软启动比较好,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电机和启动设备的距离,铜缆或铝缆,容量的大小元气件品牌选择,成本等等好多条件】根据多年来经验总结,我个人认为18.5kw--55kw以内,考虑以上因素后建议采用星角起动,75kw以上尽量采用软起动器,不建议采用自耦减压起动 因为成本太高,故障率也多,我都快二十年没搞自耦启动了,都不会了。相比之下软起更便宜一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见过的大电机基本都是三角形接法,还没见过星形的,自耦变压器确实还有组85%的抽头,但电压增大,降压的效果又不太明显了,我见过得都用65%抽头,所以感觉和星三角差别不是很大
是的,星三角起动应该是降压起动时的优选方案,4Kw以上都是角接的。
自耦变压器起动其实是得不偿失的,现在许多书上都说自耦变起动可以重载起动,完全是胡说,如果笼形异步电机可以重载起动,那普通绕线式电机还有必要存在吗?还有现在的书上计算的自耦变的起动转矩只是理论值,与实际不符。实际上自耦变本身有电压降,一般达10%,变压器工作需要励磁电流,起动用自耦变的励磁电流不大于工作电流的20%。计入电压降后,实际的输出抽头电压只有55%与70%,前者已不如星三角起动,再计入20%的励磁电流,自耦变压器的65%抽头起动与星三角起动相比,起动转矩小起动电流却要大,谁优谁劣已很分明。
有人会说那我用80%抽头起动,但这要用更大的起动电流来换取的,实际上在许多场合是行不通的。更大的起动电流会造成更大的电压降,电压降增大,电机得到的电压降低,起动转矩又会下降,达不到增加起动转矩之目的。
你不懂变压器原理就不要乱胡说!
变压器有激磁电流不假,但是这个激磁电流会损耗15%的电压????除非这个变压器是你自己制造的假冒伪劣!!!
下次弄清楚再发言,学习好基础知识,不要像那种臆想狂随意乱喷......

楼主:
回复 网友N:
那自耦降压与星角启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F:
回复 楼主:
液偶也有调速的,我们厂高温风机(10KV电机)用过。就在前年把液偶取掉改为高压变频器,节能的效果令人不敢相信。

网友O:
12楼的看法不知道有什么依据!星三角,自耦变降压各有特点,绕线电机不属于同一范畴!看下各自的机械特性曲线就明白!了!楼主问的自耦降压与星角启动的区别是什么?共同点都是降压,不同点是启动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O:
12楼的看法不知道有什么依据!星三角,自耦变降压各有特点,绕线电机不属于同一范畴!看下各自的机械特性曲线就明白!了!楼主问的自耦降压与星角启动的区别是什么?共同点都是降压,不同点是启动转矩!
哪个启动转矩大点?降压肯定是把启动转矩都减小了,只是星三角降压的幅度比自耦变压器稍大些

网友P:
启动还需要考虑启动转矩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不懂变压器原理就不要乱胡说!
变压器有激磁电流不假,但是这个激磁电流会损耗15%的电压????除非这个变压器是你自己制造的假冒伪劣!!!
下次弄清楚再发言,学习好基础知识,不要像那种臆想狂随意乱喷......
起动用自耦变是按短时工作制设计,线圈的电流密度取得较大,因此这种变压器比同功率的电力变压器的体积要小很多,但电压降却大得多,电力变压器满载电压降在5%左右,起动自耦变在10%左右。励磁电流为小于工作电流的20%,是标准规定的。电压降不是单有励磁电流造成的,是整个工作电流造成的。起动用自耦变的常用抽头是65%与80%。

网友J:
引用 网友O:
12楼的看法不知道有什么依据!星三角,自耦变降压各有特点,绕线电机不属于同一范畴!看下各自的机械特性曲线就明白!了!楼主问的自耦降压与星角启动的区别是什么?共同点都是降压,不同点是启动转矩!
笼形异步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会出现最小转矩,制造厂保证的最小转矩为额定转矩的80%,因此如果电机是带满负荷,笼形电机即使全压起动,也起不来。那么在降压的情况下,即使用自耦变的80%抽头,实际的输出电压只有70%,那么起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49%,而重载的负荷应不小于70%。因此重载起动的场合要用绕线电机。现实中所谓的笼形电机重载起动,其实是在大马拉小车。
要说什么依据?是变压器都有电压降,都有励磁电流。试问目前的电工书上在计算自耦变的起动数据时,有没有计入电压降与励磁电流?起转矩由电压决定,星三角起动时的电压是220V,自耦自65%抽头的实际输出电压是55%的额定电压,即只有209V,你说那个起动转矩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O:
12楼的看法不知道有什么依据!星三角,自耦变降压各有特点,绕线电机不属于同一范畴!看下各自的机械特性曲线就明白!了!楼主问的自耦降压与星角启动的区别是什么?共同点都是降压,不同点是启动转矩!
笼形异步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会出现最小转矩,制造厂保证的最小转矩为额定转矩的80%,因此如果电机是带满负荷,笼形电机即使全压起动,也起不来。那么在降压的情况下,即使用自耦变的80%抽头,实际的输出电压只有70%,那么起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49%,而重载的负荷应不小于70%。因此重载起动的场合要用绕线电机。现实中所谓的笼形电机重载起动,其实是在大马拉小车。
要说什么依据?是变压器都有电压降,都有励磁电流。试问目前的电工书上在计算自耦变的起动数据时,有没有计入电压降与励磁电流?起转矩由电压决定,星三角起动时的电压是220V,自耦自65%抽头的实际输出电压是55%的额定电压,即只有209V,你说那个起动转矩大?
我认为你的理论有点片面
1笼型电机带满负载全压启动不了?问下:为什么?现实中电机满载启动多的是了。你说的80%启动转矩是最低,那么最高的呢?正常异步电机启动转矩在0.8-2.0之间,根据式T=9550*P/N,只要功率足够大,或降低转速,转矩就可以增加,若电源电压不变,增加功率只是有两点,一是电流,二是功率因素,加大电流前提是电机能不能承受,所以,电机有个参数叫过载能力。并不能说所有异步电机满载启动就是大马拉小车,只要电机过载能力大,可以克服启动时的电流,加上电源容量足够就不成问题!
2.没有人说自耦变压器降压就可以重载启动,但是它可以转载起动,因它有两组抽头,用户可根据需要(提升降压时的启动转矩)80%抽头启动转矩肯定要比星接220V时要大,你可能要说,那只是大一点点,可实际时,人家就是要那么一点点,这就OK了!
3.绕线式电机特点之一是可以重载启动,但这个特点不是绕线式唯一选项,它最大的特点是机械特性变软,转速一定范围可调,避免起动时的冲击!
4,自耦变压器的65%.80%是指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与电源电压之比,若电源电压为380V,80%抽头就是304V左右,其中变压器压降已经算在损耗之内了!否则这个80%就没有意义,用户难不成还得要测变压的多大励磁电流?多少电压降?如果真的是这样,哪就是在玩文字游戏了!
5.另外,除了自耦降压的电压可以有二个选择特点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有些异步电机是无法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O:
12楼的看法不知道有什么依据!星三角,自耦变降压各有特点,绕线电机不属于同一范畴!看下各自的机械特性曲线就明白!了!楼主问的自耦降压与星角启动的区别是什么?共同点都是降压,不同点是启动转矩!
笼形异步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会出现最小转矩,制造厂保证的最小转矩为额定转矩的80%,因此如果电机是带满负荷,笼形电机即使全压起动,也起不来。那么在降压的情况下,即使用自耦变的80%抽头,实际的输出电压只有70%,那么起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49%,而重载的负荷应不小于70%。因此重载起动的场合要用绕线电机。现实中所谓的笼形电机重载起动,其实是在大马拉小车。
要说什么依据?是变压器都有电压降,都有励磁电流。试问目前的电工书上在计算自耦变的起动数据时,有没有计入电压降与励磁电流?起转矩由电压决定,星三角起动时的电压是220V,自耦自65%抽头的实际输出电压是55%的额定电压,即只有209V,你说那个起动转矩大?
我认为你的理论有点片面
1笼型电机带满负载全压启动不了?问下:为什么?现实中电机满载启动多的是了。你说的80%启动转矩是最低,那么最高的呢?正常异步电机启动转矩在0.8-2.0之间,根据式T=9550*P/N,只要功率足够大,或降低转速,转矩就可以增加,若电源电压不变,增加功率只是有两点,一是电流,二是功率因素,加大电流前提是电机能不能承受,所以,电机有个参数叫过载能力。并不能说所有异步电机满载启动就是大马拉小车,只要电机过载能力大,可以克服启动时的电流,加上电源容量足够就不成问题!
2.没有人说自耦变压器降压就可以重载启动,但是它可以转载起动,因它有两组抽头,用户可根据需要(提升降压时的启动转矩)80%抽头启动转矩肯定要比星接220V时要大,你可能要说,那只是大一点点,可实际时,人家就是要那么一点点,这就OK了!
3.绕线式电机特点之一是可以重载启动,但这个特点不是绕线式唯一选项,它最大的特点是机械特性变软,转速一定范围可调,避免起动时的冲击!
4,自耦变压器的65%.80%是指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与电源电压之比,若电源电压为380V,80%抽头就是304V左右,其中变压器压降已经算在损耗之内了!否则这个80%就没有意义,用户难不成还得要测变压的多大励磁电流?多少电压降?如果真的是这样,哪就是在玩文字游戏了!
5.另外,除了自耦降压的电压可以有二个选择特点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有些异步电机是无法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
谢谢两位的精彩回复,两位的意见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理论依据都是一样的,降压就得牺牲启转转矩,只是自耦降压与星角在降压的幅度高低上稍有不同,要实现重载启动还得用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启动,让机械特性变软,在启动时以最大或者接近最大点(机械特性曲线转的拐点)的转矩启动

网友Q:
现在应用变频器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R:
各种方案在优先考虑机械性能等技术特性的前提下,还要考虑经济方面的比较,例如,星三角起动装置肯定最便宜,自耦的贵一些,最贵的肯定是变频器了。还是要结合各方面的因素(使用场合、使用的时间、起动是否频繁等)综合考虑。

网友J:
回30楼
1.同一台笼形异步电机的转矩分三种,起动转矩(转速为零时的转矩,因此又称堵转转矩)、最大转矩(转速在接近额定转速左右)、最小转矩(转速在20%左右)。以Y系列电机为例,起动转矩与最大转矩都达到了额定转矩的2倍左右,但最小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0.8-1.5倍。就是说还有许多电机的最小转矩小于额定转矩,而且这部分电机都集中在50Kw以上,所以说即使全压起动也起不来,你可以去查一下有关电机手册的技术数据。对最小转矩的解释又是目前许多电工书所遗漏的,又常常把起动转矩与最小转矩混淆。
2.许多书上都在错误地说用自耦变可以重载起动,实际上用65%抽头起动时,计入自耦变的电压降与励磁电流后,起动性能还不如星三角,当然用80%抽头,起动转矩是比星三角起动大,那么我要问:既然能把抽头调大,我就干脆调到100%抽头起动,起动转矩不是更大。从80%调到100%只调高了20%而已,可以吗?为什么?
3.有关起动用自耦变的电压降是否已包括在抽头电压内,即抽头电压是表示的空载电压还是负载电压?变压器一般标的输出电压都是空载电压,如工厂常用的供电变压器,所标输出电压是400V而不是满载的380V。因此起动用自耦变的抽头电压是指空载电压。对此可查阅《低压电器》1985.6期上“对起动用自耦变压器设计和使用中有关问题的探讨”一文。这是起动用自耦变生产厂的人所写。笼形电机的励磁电流也在20%左右,何况是变压器。
4.Y系列电机4Kw以上都可以用星三角起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固有机械特性

降压人为机械特性

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机械特性:

网友O:
借用楼主的贴图对34楼想想看反驳一下:
反驳一:最大转矩(转速在接近额定转速左右)看图已很清楚了,最大转矩B点又叫临界转矩,离额定的转速C差远了.图中可以看到额定转矩比起动转矩小。
反驳二:最小转矩(转速在20%左右)首先从图5-2看不出来,只要对异步电机有所了解的都知道,异步电机最小转矩是接近同步转速,也就是转差率很小了,当异步电机为同步转速时,根据图5-2可知,转矩为零。转速在20%时,转矩还是很大的,公式T=9550*P/N可以证明,
反驳三,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想重复太多,我已回答了,有些情况下,又要改善起动转矩,又要起动时降低电流,80%是个折中选择,而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只是20%而已,要知道20%相当于二个涨停板了,只是而已未免草率!
反驳三:起动用自耦变的抽头电压是指空载电压,任何一个电源空载输出电压正常若带上负载后电压降过多,只能证明这个电源容量不足,变压器也一样,压降都达到20%了,这个变压器容量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很喜欢你们两个对等技术的这种态度,好多人都是聊聊几个字,说什么现在都使用变频等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跟灌水没什么两样

网友S:
自耦就行,星三角有点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自耦就行,星三角有点过时了
过时,怎么个过时法,我见到的星角启动要比自耦多的多

网友T:
液力耦合器与液力耦调速器原理一样,所不同的是液力调速器可以调速,依靠充液度的多少来调速,而液力耦合器不可以调速.也就是说不可调整充液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借用楼主的贴图对34楼想想看反驳一下:
反驳一:最大转矩(转速在接近额定转速左右)看图已很清楚了,最大转矩B点又叫临界转矩,离额定的转速C差远了.图中可以看到额定转矩比起动转矩小。
反驳二:最小转矩(转速在20%左右)首先从图5-2看不出来,只要对异步电机有所了解的都知道,异步电机最小转矩是接近同步转速,也就是转差率很小了,当异步电机为同步转速时,根据图5-2可知,转矩为零。转速在20%时,转矩还是很大的,公式T=9550*P/N可以证明,
反驳三,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想重复太多,我已回答了,有些情况下,又要改善起动转矩,又要起动时降低电流,80%是个折中选择,而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只是20%而已,要知道20%相当于二个涨停板了,只是而已未免草率!
反驳三:起动用自耦变的抽头电压是指空载电压,任何一个电源空载输出电压正常若带上负载后电压降过多,只能证明这个电源容量不足,变压器也一样,压降都达到20%了,这个变压器容量小了!
1.最大转矩出现在50%同步转速与额定转速之间,因此说“接近额定转速左右”也不算错吧?
2.最小转矩出现在零速与额定转速之间,但肯定在靠近零速一边。这个你可去查《Y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其中有这么一句“在额定电压下,电动机起动过程中最小转矩对额定转矩之比的保证值应符合表*的规定”。最小转矩的论述在许多电工书上是找不到的,这也说明那些编书人在闭门造车,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建议可参考《异步电动机试验及其质量分析》一书。
3.用80%抽头不是不可以,是要用更大的起动电流来换取,就有可能造成电网电压降太大而不能用。一般要求电动机的实际起动电流加上供电变压器的已有负荷电流,小于供电变压器额定电流的3倍,可保证电网电压降小于10%。
4.起动自耦变为何电压降达10%(我没说过达20%)?是因为按短时工作制设计的,它比同容量的电力变压器小很多,如用电力变压器的要求来衡量,其容量不及三分之一。因此它确实是容量小了,所以电压降大了。

网友J:
就目前来讲随着软起器价格的下降、可靠性的提高,在星三角起动因转矩小起不来,直接起动电压降太大的场合,可以用软起动器起动,可以说自耦变压器起动已无用武之地。其实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了大批国外设备,这些设备中根本见不到用自耦变压器起动的,而都是用星三角起动,但同一条流水线上国产设备却都用自耦变压器起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固有机械特性

为何不见最小转矩点?这种书是理论到理论,甚至有点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