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声音报警

楼主(2016-08-25):
组态王画面怎样实现声音报警

网友A:
组态王没用过,但是组态软件都会有报警组件的,从组件里找。

网友B:
PlaySound()

此函数通过安装了Windows wave形式音频设备驱动器的机器播放声音。声音为wav文件。调用格式:
   PlaySound(SoundName,Flags);
参数:
   SoundName:代表要播放的声音文件的字符串或字符串变量。声音文件名前可加声音文件所在的目录,也可以不加。声音文件目录的查找按以下顺序:当前工程目录,Windows目录,Windows 系统目录,在SoundName参数中列出的目录。若缺省的目录或列出的目录中找不到该声音文件,则不播放声音。
   Flags:Flags 可为下述之一:

0:停止播放声音,注意,使用该值不能停止播放同步声音
1:同步播放声音
2:异步播放声音
3: 重复播放声音直到下次调用PlaySound() 函数为止
4: 蜂鸣器报警
5:停止同步播放声音。当前声音完整播放,停止的是当前声音之后的声音
例如:
   1、同步播放声音文件a,a所在路径为当前组态王工程路径下:
     PlaySound("a.wav", 1);
   2、停止播放同步声音:
     PlaySound("", 1);

别忘了:计算机声卡+驱动+音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