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如标题一样      台达plc控制三菱E700变频器   modbus RTU协议   怎么写入启动和停止 台达的通讯读写不支持32位啊,但三菱E700说明书上的地址是4万49999,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地址是40009 功能码就是按照下面那个写 16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把功能码40010转成16进制吗   还是直接忽略直接功能码10写入h01停止 h02正转  h04反转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功能码肯定写16进制的呀。。。

网友B:
向地址为40009的寄存器写入相应的数值,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

网友C:
写数据试试看
40009或者需要加1试试

网友D:
这些就是地址啊

网友E:
参考参考!呵呵!

网友F(2016-12-05):
应该是4009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