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现在是可以通讯上了
地址对应有问题,比如指示灯X40,在软件里面输入X40,回车后地址变成X44或者X46之类的
还有M区也控制不了。
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网友A:
在软件里面输入X40,回车后地址变成X44或者X46之类的……
这个问题你可以试着批量输入,例如输入X30,数量填写16,看看X40~X47能不能正常输入。我用到大点的输出Y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早了,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M区怎么会控制不了呢? 楼主上图看看,通讯正常的话,M控制应该没问题。  X40输入不了,按楼上方法即可。

楼主:
不再研究了,正好手里有威纶通的屏,换了。和三菱通讯,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