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弄到一个旧的威纶的触摸屏506mv的,下载了eb500的软件,想学学组态,可是和电脑联上数据线后,选择com口后,上载下载时,都会显示com口连接超时,可是在线模拟时,触摸屏上显示的plc连接失败的提示,会显示到电脑上。数据线换过也一样。
想问问,到底怎么样连接才对啊?还有,没有plc,触摸屏可以单独进行写程序和操作吗?
拨码开关全关对吗?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编程线对吗?
9孔的注意方向
USB的要安装驱动的,选择正确的com口的

网友B:
先确认下载电缆是在别的MT500上用过的;
另外这种电缆三个接头的
从一个头出来二条的那个接到MT506左侧的编程口上,长的那端接到你电脑的COM口上;

网友B:
这是详细的接线图及连接,先看下自己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编程线对吗?
9孔的注意方向
USB的要安装驱动的,选择正确的com口的
数据线是usb转232口的,com口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详细的接线图及连接,先看下自己的对不对;
我的是笔记本电脑没有9针com口,用的是usb转232的线。

网友B:
转出的COM口也一样,也是上面的接法;

网友C:
先确认通讯线是否可以使用的

网友A:
通讯线还没搞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