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如题,如果可以,该怎样设置制造商和系列?选了SIEMENS AG,系列选什么

网友A:
Pro-face的触摸屏能使用西门子的DP现场通讯总线吗?应该不行吧。

网友B:
mpi是没有问题的。dp的要看看手册了。

网友C:
有一种第三方的东西,串口转DP从站的,可以;只不过稳定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