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IGBT板的维修

楼主(2016-08-25):
如图,这是我们公司电机试验站的ABB ACS800变频器的内部IGBT板,前一阵炸机了,只好更换了新的IGBT板,但是我觉得炸机了也不能说这个就完全坏了,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大虾,我该怎么去判断IGBT的故障以及维修呢,第二张图是我发现那个小晶体管炸了,请说的具体些,谢谢啦

楼主:
这是板子的照片

网友A:
三路电路是对称的,可以比较测阻值,找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一下哈

网友B:
这个一般多是驱动坏了,你还是好好的检查下驱动电路吧,千万不能随便换IGBT上去就试的......

网友C:
这种IGBT不便宜,换过两三台这样的,一般都是驱动坏,三路电路一样的,三路比较就可以的

网友D:
比较阻值,三个管子很少同时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具体该怎么试呢 新手 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这个IGBT非常贵,能说具体点吗,我直接用万用表比较对称阻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四个新手,不过我试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模块拆掉先把板子修好再上模块

网友E:
这个是24V供电的地方坏了,估计是电流大或短路造成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模块没有坏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种已经有山寨板了

网友G:
炸了的管子V2可能三极管上面印字35B,查一下芯片V1,D4,V5是否有问题,还有电容,这种模块我已经修好7块了

网友G:
IGBT,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