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配用吗

楼主(2016-08-25):
电机上标示的1.8uf,可以配用0.8uf的电容吗

楼主:
采购买错了

网友A:
可以稍大一些的,小了启动无力

网友B:
用这个估计你还要用手拨一下才能动。

网友B:
有2个0.8的电容吗LZ,有的话你并联看看就差不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上标示的1.8uf,可以配用0.8uf的电容吗
1.8的电容,用0.8的替代?就像你100A的接触器,用50A替代,能行吗?

网友B:
2个0.8的并联就可以用了,应该可以运行的。

网友D:
一个应该不行,

网友E:
两个并联是1.6uF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对并联两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采购买错了

那就是买回来了,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重新买吧;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I:
试一下能否满足要求是可以的,可能是力量比原来小一些。

网友J:
不想重买就按4楼的并一下用也行,容量误差也不大,应该可以的

网友K:
并联后要考虑耐压问题

网友L:
小两倍,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网友M:
小太多了!
还是再买一个吧!

网友N:
2个0.8的并联用

网友O:
2个0.8的电容并联可以啊。

网友P:
小了,两个并联吧

网友Q:
2--2.5微法均可

网友R:
让采购重买好了

网友S:
关联暂用。

网友T:
不行启动不了或者费力

网友U:
差太多了没法用

网友V:
重新买呗,有没多少钱

网友W:
两个并联可以试着用,单个容量太小……

网友Q:
引用 网友W:
两个并联可以试着用,单个容量太小……
这种采购罚去扫厕所

网友X: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W:
两个并联可以试着用,单个容量太小……
这种采购罚去扫厕所
我们申购了50个led指示灯,结果采购买了AB的800B-N3W 100多一个!花了6000多!然后说不能退货!

网友Y:
太小了,启动困难。

网友Q: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W:
两个并联可以试着用,单个容量太小……
这种采购罚去扫厕所
我们申购了50个led指示灯,结果采购买了AB的800B-N3W 100多一个!花了6000多!然后说不能退货!
老板的大洋,你不要担心:只要你填的采购单没错就行

网友X:
回复 网友Q:
这个是现实的。

网友Q:
说到底还是俺们吃亏

网友Z:
这个差得太远了,效果也是差很多的。

网友AA:
一个电容也就3,5块钱事,再买个吧!

网友AB:
不行,差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