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压比较器的吗?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6-08-25):
如图,这是一个光线检测电路,VCC是5V,传感器端接光敏电阻,当光线足够强时,光敏电阻阻值减小,使LM393同相输入端电位低于反向输入端,LM393输出低电平,使输出端二极管点亮。从原理上讲,当LM393反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同相输入端时,输出端二极管才点亮。实际通电测量时发现当LM393反相输入端电位低于同相输入端0.9V以下时,输出端二极管就点亮,这是为什么?换了好几个LM393,效果都一样。

网友A:
实际接线不正确吧。

网友B:
是这样的,仔细研究LM393资料

网友C:
楼梯走道的照明灯,电磁炉里的电子电路,都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你给简单讲讲呗。

网友D:
直接量+ -端压差看看吧。

网友E:
你的表内阻不够大,测量影响了电路结构。应该测可调电位器的中间头和地之间的电压,和传感器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过,+ -端压差就是0.9V.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数字万用表量的,怎么量都是有0.9V的压差。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手里如果有两只一摸一样的数字表同时分别测量试试,运放的内阻是比较高的。你测量影响了电路参数。

网友F:
这个电路,你所描述的都是对的。是你理解有误。

第一,比较器的工作原理。比较器输出是开关状态,要么接近供电电源电压,要么接近电压负极参考电位。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他的逻辑输出状态是,当正相输入端电位大于负向输入端电位时,输出为正,也就是高电平,反之亦然。这不正是你所描述的状态吗?所以,比较器工作始终是正常的,没有问题。

第二。问题的关键是你把输出端的发光二极管的状态理解错误了,当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时,发光二极管不亮,而当比较器输出电压为低电平时,发光二极管亮。也就是说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是有光状态,光二极管灭,当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时为黑暗,光二极管亮。这不正好是楼道里光控开关指示灯所需要的嘛。电灯亮了,指示灯灭,灯泡灭了,指示灯亮,让人能有一个方向去寻找灯的开关位置。

楼主:
这是用来检测炉膛里是否有火焰的电路,请注意看图,传感器是接在+ 输入端的,当有光时,传感器的阻值减小,+输入端的电压减小,最终导致比较器输出低电平,LED点亮,指示有火。

目前该电路功能正常,只是无意中测量,发现要使比较器状态改变,比较器+ -输入端的电位差竟然要超过0.9V才可以,不知道是为何。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是我没仔细看你的描述。正输入端传感器见光是电压降低呀。那就对了。

另外如果是我,会在比较器的正负输入各加一个10k以上的输入电阻,对于比较器而言,一般要大一点,47K至100K均可,两个电阻阻值要一致。没有外接输入电阻,运放正负输入端理论上是虚短,也就是可以看做两个输入端是短路的。这样比较设定电压和实际电压会有谁强谁占便宜的问题,加上你在传感器两端还并联了一个滤波电容,电容是最容易漏电的。这些原因就不好说了。而比较器输入端加了大阻值电阻,那就是真正的电位比较了(对比较器输入端虚短而言)。只要电容不漏电,比较器的准确性没有问题。

个见,仅供参考。不妨试一试?

提示:集成运放有两个著名的特性:反向输入集成运放是虚地,同相输入是虚短。

网友D:
你将光敏电阻换成可调电位器试试,保证令你恍然大悟,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了,没发现有啥不同。

网友G:
LM339或者,LM139都会存在一个本身的迟滞电压,单纯就器件而言,这个电压并不大也就mv级别。因此在进行翻转的时候两相的电平并不是一样的。同时LM139是OC开路的,单输出到达一定值的时候才会完全导通。基于这些原因,反相电平小于正相0.9V的时候,输出端才会完全导通才能驱动LED。这是我的解释

网友H(2016-09-26):
电路图是自己根据实物绘制的,还是原有资料上的;既然有疑问,可以先核对一下引脚等。

网友B(2016-12-12):
下面这个解释是对的,仔细读读LM339器件手册吧

LM339或者,LM139都会存在一个本身的迟滞电压,单纯就器件而言,这个电压并不大也就mv级别。因此在进行翻转的时候两相的电平并不是一样的。同时LM139是OC开路的,单输出到达一定值的时候才会完全导通。基于这些原因,反相电平小于正相0.9V的时候,输出端才会完全导通才能驱动LED。这是我的解释

网友I:
 支持15 1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