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最近再看前辈的程序,其中凸轮分割器都是采用的步进电机带动,用的是斜坡指令(RAMP)+脉冲指令(PLSV)
斜坡指令应该是提供一个缓冲启动停止的作用(加速度)。

楼主:
但是看了凸轮分割器的原理我感觉用普通的三相电机也能满足精度要求啊,
毕竟精度是有凸轮分割器而不是电机的控制的不是么。
每次是电机转一定位置,凸轮分割器转1/8(前辈的程序是8步的),然后电机就空转,如果在空转的行程中加一个感应器控制停止交流电机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各位大神参与的项目中凸轮分割器是用的哪种电机,哪种指令,请讨论选用的原因~

网友A:
分割器普通的减速电机就可以,如果用步进伺服之类的。直接转到停止位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不有哪么指令?

网友B:
如果转盘不大普通电机带刹车的就能满足要求,如果是很大的转盘三项电机加个变频器就可以了。用伺服还买分割器干嘛!分割器一般有空余角度,大概90度吧,那段角度内电机随便转不影响精度

网友C:
带离合的减速电机就可以了,平时启停都用离合器。简单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下次有类似的项目我就试着用三相电机了,前辈都是用的步进电机,用两个感应器。
但是他已经离职了。。。所以也不知道为啥这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还没写过,按照凸轮分割器的原理来说是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为啥之前那么多程序都用步进了,而且程序复杂很多

网友D:
我们都用交流电机配凸轮分割器的,没问题。

网友E:
配置要看精度要求和反应速度

网友F:
分割器还要步进电机驱动,这个我是严重无语

网友G:
有做一台8工位的凸轮分割器,老板非得用步进电机带,说是频繁启动,怕刹车电机刹车磨损快,现在的步进电机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带离合器的还没有见过啊。。。还带这么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就是出于这个想法,每次步进电机在转盘停止的时候就转到下一次开始的位置,只要上面工序完成就能马上开始,每转能节约几十到几百毫秒吧,转数多了节约的时间也就不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和楼上说的反应速度有关吧,用步进确实可以节省一点点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也是。。。你用的哪个指令写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没写过,按照凸轮分割器的原理来说是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为啥之前那么多程序都用步进了,而且程序复杂很多
用步进肯定转盘不大,一个分割器价格还是蛮贵的,说实话都用步进了,可以直接省去分割器直接上伺服和减速机直接带转盘。

网友C:
网上搜一下,电磁离合减速电机,基本上就是和分割器配套使用的。

网友F:
这个:有钱就任性,没话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效率这面大旗只要举起来了就不怕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前辈之前几个都是用步进做的,稳定性,准确性,效率都经过了考验,如果改的话我还得找个简单的项目改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前辈之前几个都是用步进做的,稳定性,准确性,效率都经过了考验,如果改的话我还得找个简单的项目改试试。
你说的这个原因还是对滴,经过了验证的成熟方案才是好的,如果你不熟悉还是不要改了,毕竟步进电机价格比普通刹车电机搞不好还要便宜,而且PLC一般都支持2-4路脉冲输出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客户一般都是用的普通单相电机,方便加个微信吗?我的微信是zhachaogang,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了
已经决定还是沿用之前的步进电机方案了。

网友I(2016-09-28):
回复 楼主:
用普通的三相就可以了。带刹车的。

网友J:
为何还是考虑用步进的方案,楼主能说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1.效率
我们的频率非常高,大约是2s需要完成一次动作,其中包括旋转还有到位后其他工序的时间。
如果用步进能够准确的停在下一次起始的起点处,这样剩下的那90°的时间可以省出来,也就
最多能省下来1/4的旋转时间。普通电机也会把这90°走一点,但是肯定没有步进走的准,走的近。
2.稳定性
刹车的交流电机没用过,现有的项目都是步进,而且像高雅的雅所说,价格也并贵,可以接受。并且有加减速
运动平稳,速度控制,位置控制都非常方便,且经过了前辈们的实践验证,没必要再走一遍前辈的老路了。
3.懒
用了交流电机也不会特别省钱,还会造成一定的效率下降。。。懒得改了

网友J:
啥时候能把程序发我学习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以的,我把那一块整理一下,然后发个讨论帖再请大神一起看下。
过了国庆吧

网友K:
凸轮控制跟分割器控制原离差不多,一次转到后都有传动间隙

网友L(2018-03-27):
我们就是专业做分割器的,有需要可以直接加我微信,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15814854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