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伟创AC70  7.5KW变频器电源炸了,部分器件看不出,哪位有电路图给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是3844芯片的电路,对比下其它的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B:
发个图片,正反面看一下

楼主:
配件不好买,直接让工厂换了一块板子。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C:
不上几张图,没人给你说的

网友D:
怎么没有图片,哎,可以参考相关图纸嘛,

网友E(2017-09-30):
电源板上面一个3844,一个TL431,还有一个运放芯片型号忘了,可以用4558代换。

网友F:
是AC60 5.5kW的,可参考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AC60 5.5kW的,可参考一下。
  咸工您出的书我已经拜读几本了,维修中遇到个问题请教下  图中的阻容吸收部分如果损坏了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原件替换,可以怎么去选择电阻电容来替换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AC60 5.5kW的,可参考一下。
  咸工您出的书我已经拜读几本了,维修中遇到个问题请教下  图中的阻容吸收部分如果损坏了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原件替换,可以怎么去选择电阻电容来替换呢。
电阻51k3W,电容103,2kV。二极管用高频高反压(500V两只串联,单只1200V以上,反向恢复时间50ns左右)器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AC60 5.5kW的,可参考一下。
  咸工您出的书我已经拜读几本了,维修中遇到个问题请教下  图中的阻容吸收部分如果损坏了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原件替换,可以怎么去选择电阻电容来替换呢。
电阻51k3W,电容103,2kV。二极管用高频高反压(500V两只串联,单只1200V以上,反向恢复时间50ns左右)器件。

适用那个位置的所有开关电源的阻容吸收码吗,我的是意斯特变频器45KW 的变频器
原来的阻容吸收的电阻发热烧坏了阻值看不清了,按您给的阻值51K我用两个100K的并联使用,通电了一会两个电阻开始发烫了,是哪里有问题呢?感谢咸工在节日里还给我回复! 祝您中秋节快乐

网友G:
原来的阻容吸收的电阻发热烧坏了阻值看不清了。谁有意斯特RF300A变频器原理图的麻烦提供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