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现场有PT100的热电阻自带变送器输出4-20毫安电信号,实际温度超过量程百分之十会不会把变送器搞坏???求解释???

网友A:
超过20%也不应该烧掉的

网友B:
不会。该换个量程大的温变。现在这样显示最大值也没啥用。

网友C:
压力变送器超了几倍,还可以用

网友D:
不会的,你可以100度标定为20毫安,也可以200度标为20毫安。

网友E:
不会烧坏的,就是会一直显示最大值,真实值测不到了。
还是尽快换个量程大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20%也不应该烧掉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温度已经回到正常量程范围内,但是变送器送回来的直流信号一直是接近80毫安不变。正常在测量范围内电信号应该是在4-20毫安之间才对啊。是不是变送器坏了???如果超量程20%都不会导致坏掉,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样呢?

网友E:
如果输出有80MA那肯定是坏了,正常超量程的话最多输出也就20MA多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输出有80MA那肯定是坏了,正常超量程的话最多输出也就20MA多一点吧。
以前都是直接用不带变送器的热电阻比较多,这次用了这种就坏掉,也不知哪里出问题了。各位大侠有没有有使用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D:
内部的三极管可能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的三极管可能击穿了。
哦哦,谢谢。这种变送器很脆弱吗?

网友F:
PT100热电阻开路时,可以算是最大的超量程了,它也不会使变送器损坏,现在才超10%是不会损坏变送器的,再查查其它原因吧。输出电流有80MA变送器严重短路了,供电电压多少?有代换的先换一个,再坏可能该批变送器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PT100热电阻开路时,可以算是最大的超量程了,它也不会使变送器损坏,现在才超10%是不会损坏变送器的,再查查其它原因吧。输出电流有80MA变送器严重短路了,供电电压多少?有代换的先换一个,再坏可能该批变送器质量有问题。
直流24v供电,查过电源,没问题。短路是指什么?热电阻短路导致的变送器输出不对?还是变送器自己内部短路?总共六个测温点,三个不好使,毛病都一样。。。还能是真的这批东西有毛病?

网友G:
不会!
好点的变送器都有超限保护的!

网友H:
一般超出15%不会损坏,但是西门子模拟量模块有一次超出8%就坏了

网友I:
超多了会烧的

网友J:
不会损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PT100热电阻开路时,可以算是最大的超量程了,它也不会使变送器损坏,现在才超10%是不会损坏变送器的,再查查其它原因吧。输出电流有80MA变送器严重短路了,供电电压多少?有代换的先换一个,再坏可能该批变送器质量有问题。
直流24v供电,查过电源,没问题。短路是指什么?热电阻短路导致的变送器输出不对?还是变送器自己内部短路?总共六个测温点,三个不好使,毛病都一样。。。还能是真的这批东西有毛病?
两线制变送器的输出电流范围为4-20MA,热电阻局部短路只会使输出电流变小,严重短路会使输出电流小于4MA,但不会损坏变送器。变送器的输出电流达80MA,可以说变送器内部电路有元件短路及损坏。三个都不好使,排除供电及接线没有问题,就只能考虑是质量有问题了。

网友K:
变送器上一般都有安全范围的,可咨询供货商

网友L:
你换个变送器试试了  热电阻应该不会烧坏吧 我们这也有超的  但是一般不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