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有两路4-20ma信号,和一路485信号。再加一个gnd.一共5根线,我把他们都放到一个DB9接头上面,供客户外接使用。这样会有干扰吗?

网友A:
都是弱电信号不会有干扰的。

网友B:
没事
这两种都可以塞一起!

网友C:
很多PLC的数据线不都是485和5V电源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D:
长度呢?不长的话没问题。

网友E:
都是信号线,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
两个都不属于干扰源,放心大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