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

楼主(2016-08-25):
[upload=jpg]/uploadImages13/75a025508f0b5b10dbf7333d03bf4ee200780500.jpg#634421168619274826.jpg[/upload
大家好这是我接的一个箱子,给看看,我计划用台达的触摸屏和PLC,大家给帮忙给我选一下型号,甲方没有要求,就是钱少,

楼主:
这是接触器,220V,20A,

网友A:
没用过台达

网友B:
按电气原理图选

网友C:
那用国产的plc,触摸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接触器,220V,20A,
第一次见这种接触器,感觉应该类似于中间继电器

网友E:
特意去正泰官网看了一下

产品概述
NCH8系列家用交流接触器(以下简称接触器)主要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400V额定工作电流至63A的电路中,控制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微感负载;也可用来控制家用电动机负载,此时控制功率要相应降低。
产品应用于家庭、宾馆、公寓等场所,实现自动化功能,应用于大规模生产的家用电器产品中。
符合标准:GB 17885、IEC 61095。

网友F:
这种接触器不错

网友G:
不知道这种接触器好用不!

网友H:
第一次见,有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I:
固态继电器,没用过,我们一直用西门子普通的,小容量的就不坏,

网友J:
头一次见,想了解它的参数。

网友K:
唉呀!真是的,这种接触器从来都没见过,开眼了,跟cj20的接触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L:
你这一看,,我还是第一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