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起重机上面的PLCI

楼主(2016-08-25):
输入端4.0到4.6这样的符号表示什么?右边的方框 是接与之对应4.0到输出端4.7吗

网友A:
I是输入端,Q是输出端
下次图片传好一点,我要去看歪脖子了,医费给报吗

网友B:
这PLC是什么牌的?西门子?

网友C:
这个仅仅是一个S7-200的扩展模块;

网友D:
西门子的PLC

楼主:
sc到s7可是接到输出端q4.0到q4.7的

网友E:
我公司都是凸轮盘控制的,直观

网友F:
这个就是配接操控器的几个点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输入端4.0到4.6这样的符号表示什么?右边的方框 是接与之对应4.0到输出端4.7吗
既然接在输入端应该是操作类的东西,图上没有说明,符号看不懂,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实物

网友H:
回复 楼主:
相对应PLC的输入、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