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小弟有一疑惑
1:就是关于复位问题,现有一检测设备,单步测量步骤,手自动模式切换的话会执行一次初始化程序,如果设备正在执行测量动作是,不小心进行了手自动模式转换的话,这个时候要进行初始化程序吗?还是要等待检测完毕之后再执行初始化程序,还是设备在检测时,除了急停的指令,其他的任何指令都默认为拒绝执行?
2:进行复位动作,是只有在急停按下之后才能执行,还是只要复位按下就执行复位程序?

楼主:
坐等大神解惑中。。。。。。

网友A:
看不到程序能解决问题的确实是大神,我也陪你坐等。。。。

网友B:
如果是你设计的程序当然是你说了算,想咋样都行只要你认为合理。

网友C:
我觉得如果是在运行中不小心进行了手自动转换的话,设备应该是要停下来,等待进一步确认,是确认转入手动的话再复位。如果不是,就继续自动运行。

网友D:
我一般是做手动上升沿复位程序,当自动切换成手动时,停止必要的输出,和急停按钮不同的是:急停是切换所有的输出并复位数据。

网友E:
按要求做就是了

网友F:
这个就是设备出厂那个写程序咋整的就是咋整

网友G:
根据具体情况,看哪种方式比较适合吧。

网友H:
1、肯定要复位所有的动作,本来就是手动档,无故切换到自动档,导致手动档的流程中途报废,如果不重头来,那手动自动混合在一起,岂不是乱作一团?
2、急停是无条件停机,复位则是无条件回归原点,甭管当前什么状态,立即执行才对,否则操作员会说设备竟然不能完全掌控?

网友H:
之前有个新闻,说的是CT核磁共振的设备,被金属轮椅干扰开机运行的状态,导致轮椅被吸上机体。
这种情况,如果还让设备缓慢停机而不能立即停机,是会出大事的。

所以说,电气控制系统的操作精髓中的一条,就是按键动作的实时执行性。

网友I:
这个要看你工艺了,有些切换必须初始化,而有些不能初始化。

网友J:
这东西,都是你或者客户觉得怎么设计怎么合理,就好比多工位流水线,停止按钮看下并不是马上停而是把最后一个工位的做完流程才停,很多都是这么做。

网友K:
1.第一种情况,程序里肯定有写保护,按正常逻辑是流完线再切换,或者直接停机报警,并给出报警提示。自动模式下其他任何手动指令都是拒绝执行,除非切换到手动模式。
2.复位看个程序写法了,我们这复位只是用来清除报警,初始化单独写。

网友L:
这就看你程序编的好不好了

网友M:
看程序是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如果是在运行中不小心进行了手自动转换的话,设备应该是要停下来,等待进一步确认,是确认转入手动的话再复位。如果不是,就继续自动运行。
这个方法个人感觉不错,有机会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