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康沃驱动板 IGBT桥隔离电源原理

楼主(2016-08-25):
康沃变频器CDE300驱动板烧坏了IGBT负压桥电源,由场效应管N沟道FR014与P沟道FR9014 MC1455B组成推挽电路,驱动高频变压器CA-T3产生隔高电源,现在问题是波形产生电路能有驱动信号,更换场效应管后就是没有桥负压,请教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一下康沃变频器负电压产生原理,如何驱动N沟道与P沟道工作的,最好那位有此驱动板的电路图贴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A:
1455B输出的是矩形脉冲,它驱动两只场管交替导通,电路中还应该有一个和变压器一次绕组串联的电容,当上管导通时,电容充电,下管导通时电容放电,这样就会在变压器的一次侧产生一个交流电,二次侧有四只二极管,两个一组,分别是正压和负压的整流电路,如果只是某一路的负压丢失,那就应该检查对应变压器以及它后面的整流和驱动,如果是所有的负压丢失,应该检查变压器前面的电路,按你的描述,两只场管都换了,1455B也有脉冲输出,就是没负压,建议检查一下那个冲放电的电容。

楼主:
隔直电容也测过有18UF,是4个无极性电容并联的,FR9014是原型号,P沟道场效应管不是原型号FR9014现用60V 10A 10PF06替换,不知是否可行?感觉推挽输出少了直流偏置一样,可参考这个驱动图,没找到康沃CAM-POWER-0-5驱动板原图,全无负压输出,估计还是输出桥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