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这样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25):
触摸屏这样什么意思,串口味rs232

网友A:
com1 错误
波特率9600 偶校验 7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网友B:
波特率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C:
一般是通讯参数错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通讯参数错误了
硬件断线不行吗

网友E:
检查一下通讯参数与连接线

网友F:
通讯不上了;检查连的PLC;

网友G:
通讯失败 楼主连接的什么PLC啊?

网友H:
是不是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I:
通讯不上,设置问题

网友J:
什么触摸屏,提示通信错误,还显示具体的设定……

楼主:
三菱工控板子rs232串口

网友K:
检查一下连接线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L:
楼主,你触摸屏链接的下位机是什么?是PLC还是其他?!

网友M:
通讯不上了,还挺高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三菱形plc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三菱形plc
那么是通过编程口链接到触摸屏的?!

网友N:
通讯错误,检查线路和软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