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5):
大神们,如题,如可以,实际使用寿命和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A:
不明白的你的意图是神马

网友B:
想要用气缸按快门吗,有创意。要有相应的缓冲,否则几下快门就烂了。

网友C:
相机用气缸带动,具体用途??

网友D:
是视觉相机吗?建议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带动。。。气缸振动太大会有噪音

网友E:
如果是伺服气缸,可以考虑,如果不是,建议放弃使用气缸驱动相机位移。

网友F:
楼主用气缸带动相机什么,按快门?

楼主:
来回移动拍照啊

网友G:
用气缸就怕有时冲击力太大了

网友H:
用个步进吧也不贵。。气缸气压大气压小都有影响,一般厂区气压都不大稳定而且速度上不来,气缸速度快肯定振动

网友I:
那估计相机要不了多久就坏了,趁早考虑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吧。

网友J:
移动速度,停止位置??

网友K:
来回移动?这个应该没问题。做好减震安装即可。相机快门操作可以采用遥控开关。

网友L:
可以把快门那两根线引出来~能做到吗?

网友M:
可以,排气装调节阀,可以缓冲阻尼。

网友N:
用伺服  步进好     气缸震动大  精度低

网友O:
用气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不用伺服气缸,成本太高,只需把气缸进出口的接头更换成节流调速阀即可,用节流调速阀调整气缸的速度到足够慢,就不会存在冲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气缸和步进伺服电机没办法比的缺点是:不能自任意位置停留。

网友P:
控制要求没读明白,气缸带动相机快门还是气缸带动相机移位

网友Q(2017-03-05):
反过来,固定镜头移动被测物体会比较稳定吧

网友R:
没有这样试过,都是被检物在治具上变换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