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台达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6-08-26):
请问2台台达plc可以通过485modbus通讯吗?不是用plc-link那种,用modrw指令可以完成吗?像如下的写法:
我想问其中的H1005是什么?我在手册上找不到类似的参数地址

网友A:
这个要看跟PLC通讯设备的地址内容是什么了

楼主:
k2是台达svplc站号,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在plc里找不到H1005的地址意义。有没有什么转换公式吗?

网友B:
感觉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我做过,没问题。

网友D:
要看通讯协议才能找到对应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做过,没问题。
可以的,我也做过,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