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热水器是万和的,买价近2000,也算高档货,多块电脑板,线路也复杂,也没图纸,平时经常出现点火失败的报警,反复查原因都没搞好,放弃,多开关两次水而已,但是昨天晚上出现E5报警,查代码是高温报警,测进水温度和出水温度传感器阻值一样的,互换也没用,测防干烧开关也是通的,麻烦了,修不好了

楼主:
电脑板这么容易坏?

楼主:
又在网上搜,看别人的经验,

有人说防干烧开关与电脑板之间还有东西,拆开一看,果然有个温度保温碎了,短接后正常

楼主:
温度保险套在黄腊管里

网友A:
楼主找售后问问什么问题

网友B:
哎都是修到不能用为止哈哈。

网友C:
有可能背面 水箱 裂了 导致超温 保险坏

网友D:
看起来好复杂啊

网友E:
不错,谁能提供一张图纸看看更好!!

网友F:
套在黄腊管里,不了解就可能不易找到。

网友G:
进水接口处有过滤网,用久了会堵住的。

网友H:
短接不太安全啊

网友I:
短接不安全吧

网友J:
感觉燃气热水器的结构基本上都差不多!
买元件换吧!

网友K:
这个:燃气相对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背面 水箱 裂了 导致超温 保险坏

裂了不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短接不安全吧

本来有个温度开关,再串一个温度保险,是不是多余?

搞得这么复杂,说是恒温,其实温度也有波动, 我老房子买的简易的强排热水器,也用得蛮好

网友G:
2000多的燃气热水器,应该是燃气比例阀控制燃气流量的电脑恒温热水器,燃气热水器本身有防干烧装置,开裂的几率不大。
现在主流燃气热水器都是电脑恒温了,燃气热水器只要安装与设计得当,通风风道合理,用一辈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功能越多、保护越多、故障点越多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又在网上搜,看别人的经验,

有人说防干烧开关与电脑板之间还有东西,拆开一看,果然有个温度保温碎了,短接后正常
看来网路的功能这是强大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网路不知道的

网友N(2016-10-10):
楼主是水电工?怎么还要去修热水器?

网友D:
还是度娘厉害。

网友O:
厉害  这个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