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各位大侠,kuka机器人输出点,想执行P1点后打开output1点,到P2点后关闭output1点,如何控制

网友A:
程序简单,直接在点1后需要的信号置一或者置零

楼主:
程序是逐步执行的吗?我是在P1点后打开输出点1,在P2点后关闭输出点,监控输出点1一直关闭!

网友B:
$out[1]=true;
到P2后,$out[1]=false
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试一下,我用的菜单命令语句,直接控制不行

网友C:
KUKA 有 advance 概念,默认为3
信号提前触发了,

使用路径上输出,可以
或加个 wait 0 打断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简单,直接在点1后需要的信号置一或者置零

似乎很懂嘛,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