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90千瓦变频器是不是一定要加电抗器

网友A:
当然。我只要使用变频器,输入电抗器是必须要配的。而输出电抗器基本不装。因为电机电缆线不超过30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台变频器是用一个电抗还是两个?(一用一备的)

网友B:
如果输出线比较长,一定要配输出的;
输入侧这么大功率的最好配上;
有些进口品牌75KW以上的会内置直流电抗器;

网友C:
最好是配上!

网友D:
我们公司110KW的输入输出都没有加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输入而言,如果两台变频器不同时工作(一用一备),用一个即可,如果两台变频器需要同时工作,就各配置一个。输入电抗器为什么强调配?我考虑主要是能隔离一下高频谐波的相互影响。保证网侧与变频器互不干扰。

我就是用3kW变频器,都会配置进线电抗。当然,这主要还是由安装变频器的环境决定,在比较安静的电磁环境,加电抗器是必须的(比如,学校,医院,居民区,试验室等环境)。在工业环境。可以视情况而定,比如说,你的网侧变压器容量是变频器的额定容量的5倍以上。那加不加进线电抗也无所谓。变压器的短路比指标越大,变频器的谐波干扰越不明显。吸收掉了。但是,还要注意周边是否有智能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这些系统,对变频器的噪声抵抗能力很差,所以,也有必要加电抗器来防护相互干扰。

话说回来了,一个电抗器,和一个变频器相比,价格并不多多少。而且可以它计入项目消耗成本。

网友E:
不是必须加的,只要能正常运行。

网友F:
加电抗器肯定要好些

网友G:
我们不加也在用
有时候也会加!
看钱说话!

网友H:
一般55KW以上我都是加装,以下的话看客户价格决定

网友I:
我们用的110KW的都没加电抗器,ABB ACS510的

网友J:
我们这里加了。90干瓦的  施耐德71

网友K:
这个要看什么项目和资金情况而定了,加所花的钱肯定比不加要好

网友L:
在变频器输入端加接触器可以不?输出端加上综保,电流过大就断开接触器。

网友M:
我们用75kw以上的变频器 电抗器标配

网友N:
看需要,我单位有75KW加电抗的,也有250KW没有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