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请问下各位大师在做伺服丝杆定位系统时,两边的极限位置除了用感应器限位外,还应该怎么限位呢?因为怕有时候感应器不灵了。

网友A:
行程开关

网友B:
用铁块加塑胶的方式做硬限位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机械行程开关,绝对双保险。

网友D:
硬限位,结实点,撞了伺服过载报警

网友E:
无论软限位做的多好还是要加上硬限位。

网友F:
我觉得在上个编码器!

网友G:
一般都是聚氨酯做的软缓冲防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意见老板那边不好过啊!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经济实惠,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可以考虑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经济实惠,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但是西门子信徒不干了呀

网友H:
双限位也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双限位就算了!一个软限位,一个硬限位!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