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多台日立SJ300变频器,故障为 启动时报E23 门阵列通讯故障,请问各位老师应该怎么着手维修啊

网友A:
找一个好的,替换一下板子,看问题在哪块板子上,比较各路电源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B:
日立E23很烦人,我修过一台补焊GA芯片好了

网友C:
更换下桥驱动,还不行就换所有的驱动芯片

网友D:
一般换光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