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绘图后,输出成dwg格式文件。但是用cad打开后,导线会随鼠标滚轮放大后变粗,影响美观。请问高手能否PCschematic 里面,设置成导线粗细不变化,在哪里设置?

网友A:
在CAD下方状态栏处有个“线宽”,单击就不显示线宽了。

或者高版本的CAD,在下方状态栏处,右键单击会出现“线宽属性”,去掉前面对勾就好了。

再或者,“全部选中”,在上方线宽选择处,全部改为0mm的线宽。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